20#钢渗碳有什么材质的可以取代?

楼主(2013-05-09):
Cr12属于高碳高铬莱氏体钢,也是应用广泛的冷作模具钢.该钢具有较好的淬透性、耐磨性、热加工性.碳化物在钢中分布较好,可用于制造形状复杂、工作条件繁重下的各种冷作模具.如冷冲模冲头、螺纹滚模、拉丝模、料模、冶金粉模、木工切削工具、冷切剪刀钻套及量规等工具.我们在研制中,经过反复探索和试验,制订了合理的冶炼工艺和特殊的锭模及锻造工艺,使材质组织达到均匀一致,另外对标准物质加工,大胆创新,采用双刀切屑新工艺,极大提高了功效,缩短了周期,降低了成本.
特性:
1. 真空脱气精炼处理钢质纯净。
2. 球化退火软化处理,切削加工性能良好。
3. 强化元素钒,钼特殊加入,耐磨性极其优异。
用途:
1.厚度不大于2MM薄板材,高效落料模,冲载模及压印模。
2. 各种剪刀,镶嵌刀片,木工刀片。
3. 螺纹轧制模和耐磨滑块。
4. 冷镦模具,热固树脂成型模。
5.伸拉成型模,冷挤压模具。

除45# 40Cr  T10 请教高手们工装的材质处理问题。
20#钢渗碳有什么材质的可以取代?

网友:
20钢渗碳后是淬火工艺的嘛!淬火后,零件表面为针状马氏体,硬度高;而心部含碳量低,热处理过后力学性能十分强韧;零件表面和心部力学性能这样的搭配,有效的降低了零件在使用过程中开裂的风险。这可不是用什么钢材能代替的,你想一下哪种钢材的心部和表面力学性能不一样啊!有是有,是钢材的成分偏析造成的。

网友(点评):
这个回答不错。楼主要把需求列出来,本身20#钢也不难买,替代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40Cr感应淬火

网友(2013-07-16):
取代20号钢的有20cr、20CrMnTi等等,并且这两种渗碳效果都比20#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