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低碳钢如何做表面硬化

楼主(2013-05-10):
想请教这个零件如何做表面硬化处理,初步图纸见附件。
材料: 低碳钢 API N80 钢级 含碳量 0.34-0.38
具体要求:
1) 零件需要有良好的焊接性能
2) 指定表面区域做表面硬化处理, 局部渗碳深度1.0mm
3) 硬度要求到48-52HRC
4) 零件全部面磷化防锈处理
合理经济的工艺应该怎么做? 初步想法是局部渗碳然后高频淬火, 再做磷化。
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方法两种,都是用工艺上解决,第一种是渗碳后,在淬火前加一道工序,就是车去不需淬硬部分的渗碳层(因为渗碳时不可避免会超出其要求的渗碳面积)。第二种就是渗碳前加一道镀铜工序,就是在不需要的表面镀一层铜(具体位置和面积自己确定了),防止渗碳时不需淬硬的表面碳含量浓度增加。

网友(2013-09-26):
P化防锈 经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