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矢量控制和V/F控制整理欢迎跟帖

楼主(2013-05-10):
矢量控制通过检测电机定子电流磁场的大小和方向,将电流正弦量分别在XY轴上投影,模拟成只流量来控制电机。可以是速度控制,也可以是转矩控制。特点:1,低频特性非常好。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在低频率阶段,由于机械特性曲线比较硬,从而容易出现“爬行”现象。而矢量控制模式在低频阶段,可以改善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从而改善了低频特性。对于工频(50HZ),效果不明显。2,控制力矩大。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在负载转矩超过了启动转矩后容易堵转。而矢量控制可以提高最大转矩,原理仍然是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      3,急停特性好。急停响应快,刹车稳。      4,控制精度高。可以在控制系统中将矢量控制作为内环,速度闭环作为外环,就能实现对转速的矢量控制,这就是所谓的电动机速度矢量变频控制,其特点是:动态特性好,控制精度高,低频特性好。 V/F控制比矢量控制要原理要简单。价格也便宜。就是普通变频调速工作原理。在改变电机频率的同时,也改变电机输入端子的电压。让电压V/F=定值。这就是所谓的变频调速。在频率低于工作频率(50HZ)的时候属于恒转矩调速。在频率高于工频的时候属于恒功率调速。其机械特性曲线不受控制方式的影响。

一句话:矢量是追踪的,(如果负载太大了,转不动了,电机开始堵转了,它的电压就会一直增大,直到转动为止)V/F是线性的。矢量控制比V/F控制要好

网友:
好像一般永磁同步电机都是矢量控制的

网友:
矢量控制在某些方面优于压频控制,但是大功率电机因速度控制不太现实,故压频用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