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软件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啊

楼主(2013-05-10):
有什么软件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啊?一个是流固偶合动态响应问题,一个是温度湿度动...

楼主:
SW 可以解决不    一个是流固偶合动态响应问题,一个是温度湿度动态监控及响应问题

网友:
你看看flowworks的介绍,没搞过这一块的仿真分析

网友A:
流固耦合力学是流体力学与固体力学交叉而生成的一门力学分支,它是研究变形固体在流场作用下的各种行为以及固体位形对流场影响这二者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数值计算一般已经可以满足需要。在数值计算的初步估计基础上,通过降维模型(reduced order model) 可以很快的得到初步设计方案,再通过详细的数值计算来验证。
现在由于数值计算方法,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整个的求解趋向于ns方程与非线性结构动力学。一般使用迭代求解,也就是在流场,结构上分别求解,在各个时间步之间耦合迭代,收敛后再向前推进。好处就是各自领域内成熟的代码稍作修改就可以应用。其中可能还要涉及一个动网格的问题,由于结构的变形,使得流场的计算域发生变化,要考虑流场网格随时间变形以适应耦合界面的变形。
楼主应该清楚这问题不是简单求助能解决的,到专业仿真论坛求助吧。

网友:
流固偶合动态响应--ansys可以,温度湿度动态监控及响应问题--不知道。

网友:
貌似用fluent+CFX可以仿真流固耦合的问题吧,好像WORKBENCH里都集成了这些模块

网友:
ansys 绝对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固耦合力学是流体力学与固体力学交叉而生成的一门力学分支,它是研究变形固体在流场作用下的各种行为以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