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压机床铜螺母拆卸,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的能弄下来

楼主(2013-05-10):
请教各位大侠,公司有一台锻压机床,3000T的液压螺旋压力机,机体中间的铜螺母坏了,用什么方法比较简单的能弄下来,
加热冷却法,还是用液氮直接灌浇急速冷却,还是冷砸法?请各位大侠给点意见!!感激不尽。

网友:
最好能附上型号、图片、具体部位等等,一般在设计的时候就会考虑到以后拆卸、维修、更换什么的,一般锡青铜的材质,看看铜螺母的固定方式,有没有便于拆装的设计等等,最好详细说一下,这样各位大侠才可以更好的出主意,帮助你

网友:
期待看看你们的 ,3000T的液压螺旋压力机
再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