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区域的标注最后面的四方形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10):
红色区域的标注最后面的四方形代表什么意思?有的时候也会在直径的前面加上一个方块?求助!

网友:
这个还真真没见过

网友:
這個可能是別人出的CAD圖,在你的CAD上字體不識別顯示的亂碼吧。

网友:
除楼上说的外,是不是“必检”之类的符号。

网友A:
貌似要做CPK之类的重要尺寸标记号

网友B:
没见过,图纸好乱,74下面的80是哪个部位啊?

网友:
分别是底部与口部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图纸好乱,74下面的80是哪个部位啊?

80没有标出来..那个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图纸好乱,74下面的80是哪个部位啊?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图纸好乱,74下面的80是哪个部位啊?

你看

网友C:
用re命令刷新下屏幕
看看是一个圆还是个方形

网友:
9#貌似说的不对啊,那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做CPK之类的重要尺寸标记号

多谢...就是重要的尺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re命令刷新下屏幕
看看是一个圆还是个方形

在A4的纸张上面怎么刷新.......你说的是重新生成...

网友(点评):
还以为你是在autocad里看的呢

网友:
8楼是正解

网友:
画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