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这样布置行吗?

楼主(2013-05-10):
如图,回转轴上有两个轴承,回转轴安装时是竖直安装的,力向回转轴中心等效时,是一个轴向压力还有一个附加弯矩,大家说说这样设计可行行吗?我的设计思路是,上面的圆锥滚子轴承承受轴向压力,圆柱滚子轴承和圆锥滚子轴承组合承受附加弯矩,各位大侠都说这样设计行吗?

网友A:
圆锥滚子,只有一个轴向定位,力一直保持吗?压力足够吗?如果有跳动怎么办?如果力撤掉怎么办?不太了解作用,说了几个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锥滚子,只有一个轴向定位,力一直保持吗?压力足够吗?如果有跳动怎么办?如果力撤掉怎么办?不太了解作 ...

轴向力不是一直保持的,但是只有两种情况,一个是不加负载时就是一个杆件重力,加了负载时有一个恒定的轴向力。
压力很大的,如果担心压力不足,可以加大两轴承之间的支撑距离行吗?
受力平稳,没有轴向或径向跳动,速度很低(手动转动哈)
轴承的静强度是大大满足的,轴承变形应该很小吧!因为采用滚子轴承了,刚度大了。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要成对。还有润滑问题。前天也有一个润滑问题---轴承怎么润滑,润滑脂不流失吗?

网友C:
轴向定位定好了么?向上拉工作台,直接就拉起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锥滚子轴承要成对。还有润滑问题。前天也有一个润滑问题---轴承怎么润滑,润滑脂不流失吗?

转速很低!(手动的)不必考虑轴承温升!
圆锥滚子轴承产生附加轴向力刚好能和轴向压力平衡啊!轴水平安装时才一定需要圆锥滚子轴承成对吧!我的轴安装是竖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向定位定好了么?向上拉工作台,直接就拉起来了吧。

工作过程中不存在先上的拉力,只有压力。轴向定位了啊?单边轴向定位的,因为只有压力,绝对不存在拉力!
我就是考虑向上拉就起来了!方便工人安装!

网友:
不错啊,手动的话,径向力应该没多大,滚子轴承换个滚珠轴承就好了吧,便宜。

网友:
如有轴向受力,没法抵消轴向力,而且轴向没有完全固定。。。轴承都成对使用,有利于平衡。。。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必须成对使用,考虑好间隙调整方式,可同时承受轴向力和径向力。

网友D:
一般径向推力轴承都需要有个轴向预紧力,轴承才能最大发挥性能。图中轴承就靠上面的重物预紧,如果附加弯矩过大,会加速轴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径向推力轴承都需要有个轴向预紧力,轴承才能最大发挥性能。图中轴承就靠上面的重物预紧,如果附加弯矩 ...

轴承静强度安全系数较大,大概有6的样子!我已经注意两个轴承的支承距要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静强度安全系数较大,大概有6的样子!我已经注意两个轴承的支承距要大了。

查找资料,看轴向预紧力(图中为轮盘重力)够了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E:
应该可以,在明确了单向轴向力时,圆锥磙子轴承可以单用。转速底,抹黄油即可,作好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可以,在明确了单向轴向力时,圆锥磙子轴承可以单用。转速底,抹黄油即可,作好密封。

我也是这个想的

网友F:
如果轴向压力大于轴承的预紧力,而且弯矩也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使用这样的安装方式。但毕竟有弯矩,如果预紧力不够,会出现圆锥滚子轴承微观上只有三点受力的情况,轴承寿命会大大降低。如果是手动的,低转速,对寿命要求不高的,完全可以使用,只要控制好轴距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轴向压力大于轴承的预紧力,而且弯矩也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使用这样的安装方式。但毕竟有弯矩,如果预 ...

谢谢!轴距在200mm内,轴距在结构上已经算较大了!轴承的安全系数较大,大概有6的样子(校核过的)

网友F:
那剩下的只是精度保持性的问题了,如果仅仅想安装方便,还是有很多结构可以考虑的,个人不建议牺牲精度寿命来方便安装。纯属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剩下的只是精度保持性的问题了,如果仅仅想安装方便,还是有很多结构可以考虑的,个人不建议牺牲精度寿命 ...

精度不怕!误差在5mm内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轴距在200mm内,轴距在结构上已经算较大了!轴承的安全系数较大,大概有6的样子(校核过的)

当你轴承的使用条件与计算时的假设条件不同时,即使安全系数有60那又能代表什么呢?

我觉得这种方法不能使用,对圆锥滚子轴承来说,游隙的大小对轴承寿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轴承的使用绝对不是计算轴承寿命那么简单。

当然,如果非要说手动、低转速、毫无要求的场合使用,那你尽管使用好了。

网友:
首先设备在轴线向上的方向没有定位,轴线向下方向有没有考虑辊子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问题,弯矩是不是很大,为什么要用辊子轴承。

网友:
在下面再加一个圆锥滚子轴承来平衡受力情况

网友:
看起来不是很理想

网友:
我觉得可以,就是在考虑一下润滑问题

网友:
一个止推轴承加一对角接触轴承多好,止推轴承受轴向力,角接触调整回转精度、受径向力等。

网友:
感觉,不是很合理!!!!!!

网友(2014-01-02):
这样使用不太合理。圆锥轴承应该成对使用。你可以看一下车床的主轴结构。

网友:
圆锥辊子轴承对轴向力有一定的要求,轴向力过大可能损坏轴承,较小的话容易攒动,圆锥辊子轴承一般成对出现的。

网友(2014-02-22):
圆锥滚子轴承要成对   再说这种方法对两个轴肩的长度加工精度很高吧

网友:
其实我最关心的事是 底下那个滚子轴承怎么安装?先跟轴安装后再跟内孔安?如果这样怎么按,按的时候滚子肯定要受到轴向力的  如果是先按孔里 再按轴的话 一样 安装的时候轴承都会受到轴向力!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   而且根本就不好按 第一个圆柱推力轴承安好了 怎么按下面? 根本看不见啊 视线都挡住了

网友:
我觉得轴下的圆柱滚子轴承不需要支撑位支撑,你设计支撑了,那怎么安装啊?下面不可以改为用端盖上紧吧。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单个方向轴向受力用一个圆锥滚子就可以吧,为什么这么多人说要成对安装呢,又不是上下受力,看一下机械手册中的轴承的选用吧

网友:
这个不太好评价说说看:
     如果是像餐台上的转轴你的太复杂还可以“糙”点。如果是一台机器之类东西则不合情合理。所以主要还是。。。。

网友:
下端应该有个螺母用来对上端的轴承进行消隙和增加刚性。再就是轴承的润滑。总体思路没有太大问题

网友(2014-04-28):
第一、轴向没定位。第二,下边圆柱滚子轴承不好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