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的层功能是什么?

楼主(2013-05-10):
PROE中的层功能是什么?可以利用它做什么?

网友:
我也在疑惑中

网友A:
层是使你能够用来组织特征、组件中的零件甚至其他层的容器对象。也就是说,你可以将项目(诸如特征、基准平面、组件中的元件甚至是其他的图层)
放到一个单独的图层里面来,从而可以对这些项目进行整体操作,如:
同时选中这些项目、隐藏层中的项目,简化几何选取等等。可以根据需要创建任意数量的层,并且可将多个项目与层相关联。
层最常见的用途是从模型管理的角度来考虑的,可以对层中的项目执行整体操作,常用来隐藏设计中不再使用的基准特征、曲面特征等以保持截面的清晰和整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是使你能够用来组织特征、组件中的零件甚至其他层的容器对象。也就是说,你可以将项目(诸如特征、基准平 ...

哦,是这样啊!那如果我把层都删除了,对所创建的零件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点评):
删除层会影响你的操作,而这东西也可以新建。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是这样啊!那如果我把层都删除了,对所创建的零件有什么影响吗?

哦,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