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滚筒直径大小如何确定,还是随便定大小呢?

楼主(2013-05-10):
刚从事印刷机械这行,有哪位专业人士能告诉我打印机滚筒直径大小如何确定吗?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建议不要去定设计滚筒的直径,因为这个方面比较复杂,也不是你新手能做的事。
滚筒直径大小的确定与胶印机的成本直接相关,滚筒大则墙板大,齿轮大,成本高。
滚筒直径还需与你印刷的纸张大小有关
与版夹的大小有关
橡皮滚筒的凸包效应有关,经验值为主,各公司度不一样。
还有许多你要注意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一般是产品主设计定方案时就确定的,对胶印机设计没有很深的功底你做不了这事情。

网友(点评):
讲的很透彻!

网友(2017-11-14):
理论角度  辊子直径和强度及速度有直接关系  成本方面也是重要的一方面  满足使用的前提尽可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