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patran2010的这个报错如何处理

楼主(2013-05-10):
分析的时候报错
$#     Error executing subprogram.  Reason (errno) = 2.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Please ensure your P3_TRANS.INI or site_setup file correctly points to the solver executable or that you have correctly set the proper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do the same.
是和Nastran的连接有问题,按照百度上讲的,我将P3_TRANS.INI里的路径改成了我电脑上nastran的路径:
Alocalcommand2010=C:\MSC.Software\MD_Nastran\20101\bin\mdnastranw.exe
AcommandNasServer=c:\MSC.Software\Patran\2010\mscnastran_files\servermode\nastran.exe
Acommand2010=C:\MSC.Software\MD_Nastran\20101\bin\mdnastranw.exe
可还是没用,求高手指点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license文件过期了,重新生成一个载入替换就行了

网友(点评):
但是只能先输出bdf文件,再用Nastran算

网友A(2014-01-02):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原来是license文件过期了,重新生成一个载入替换就行了

请问一下license文件过期如何生成一个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license文件过期如何生成一个新的呢?

应该下的里面附带一个生成器的 “msc证书生成器”

网友(2025-01-07):
你好,请问可以私发一下这个证书生成器吗?实在不好意思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而且修改ini也没有用
然后刚注册这个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