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机架焊接尺寸控制与工艺控制,请教

楼主(2013-05-10):
近期遇到客户新产品导入,产品材质铝5052/T=1.2,包含上顶板,下底板,四根立柱。机架尺寸为长600*宽600*高1500。上顶板与下底板为整体折弯后焊接,再拼接四个立柱焊接,四个立柱有装配孔。请问大侠们怎么保证机柜焊接后对角线与孔位装配尺寸。谢谢

网友:
一米五的柜子立柱也用1.2的板子?还是铝板,谁设计的这种东西?

网友:
没啥可保证的,折弯尺寸准的话就直接焊接,大致外形量下就行了,安装的孔将来肯定是长孔,错几毫米无所谓了,反正你这个架子哪怕焊得再结实再准确,用手随便推推就不知道变形哪里去了。

网友:
铝制的就是这样,一敲肯定是没尺寸的

网友(2013-06-09):
没接触过铝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