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冲击很大,有什么好的卸荷方式?

楼主(2013-05-10):
各位社友,之前做的压力机的液压油路系统中,只用电磁阀换向,在高压换向时有很到的压差,冲击特别大,请教有什么好的卸荷方式,谢谢。

网友A:
压机,油缸大,油液要考虑压缩性.因此当换向时要考虑泄压现象.否则会引爆鸣现象,可能将密封圈损坏,严重时会破坏油缸.
解决办法
1.一般是采用先泄压再换向回路
2.电液阀上加节流控制,降低换向时主阀芯速度
3.电液阀上主阀芯加眉毛槽,此法不建议用,因为得做试验,不清楚阀原理的是搞不灵的..呵呵
4,是插装阀么,就考虑一下阻尼孔的匹配问题.防止阀芯动作太过灵敏

网友(点评):
谢谢,都是普通的板式阀,选用的,所以只能先泄压在换向咯 ,就不知用什么样的卸荷阀

楼主:
如图简单的油路图,电磁阀换向时,压力释放冲击很大,应该增加什么样的阀可以消除冲击,谢谢

网友(点评):
油压冲击和油缸大小也有关,和电磁阀换向速度和中间过渡位置结构也有关.和压力也有关

网友(点评):
电磁铁从交流的改成直流的有时就能解决,因为换向时间增加了

网友(点评):
是否和内压有关 现在一般用的阀内压都不超过31.5MPa

网友(点评):
主要内压冲击 有炮鸣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机,油缸大,油液要考虑压缩性.因此当换向时要考虑泄压现象.否则会引爆鸣现象,可能将密封圈损坏,严重 ...

谢谢学习啦,虽然毕业不从事液压啦,但是很喜欢液压,设备上基本都是气动,偶尔有个气液增压缸。

网友:
2楼说的很在理。关于换向之前先泄压问题,泄压可考虑用电磁球阀,而且要流量不能大。
另外楼主照抄过来的原理图,如果是高低压泵组合,低压泵出游口必须加单向阀。

网友:
哦 可以搞一个对称的相反力卸荷

网友:
有专门的卸荷阀  可以试试~

网友:
我以前用过一个效果很好的,没有大的震动了

网友:
回路中加节流阀,可以防止冲击

网友:
如果不差钱的话,就加个蓄能器。要不就用导阀带阻尼孔的电液阀。最后一种有点画蛇添足,成本高还复杂还是别考虑了

网友:
在电磁阀上叠加单向节流阀(2组:实现进油节流+回油节流),如果受条件所限无法加装单向节流阀可考虑在电磁阀P口加阻尼器(力士乐电磁阀有相关说明或自己加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