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上是采用的什么连接方式,

楼主(2013-05-10):
那个“旋转”应该是那两个约束啊,平移轴又是那两个约束啊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
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销钉联接

不是销钉连接,销钉连接的两个约束是 面与轴

网友:
明明是各一个约束。

网友:
这是pro-e滑动杆配合,我的5.0的里面没有平移轴这个选项。
你点“曲面:F5”图形区域会有高亮显示,就知道是谁和谁配合了。

网友:
proe里面的装配约束。
比如油缸的缸筒和活塞杆之间的约束:轴对齐(缸筒和活塞杆同心),旋转(可选择缸筒和活塞杆耳环的端面平行),平移轴(可分别选择缸筒和活塞杆轴向的两个平行面,而之间的距离则设置为0和行程长度)
这样通过更改“当前位置”就可保证油缸伸出不同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