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轨上人力移动的,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是什么车辆?

楼主(2013-05-11):
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联想起很早以前看见的一种车,在铁轨上人力移动的,现在基本看不到了,我翻了许久图片也没找到。

印象人在这个车上,一压操作杆,这个车就可以在导轨上移动,多半是维修用的。很小的时候看见过,电影里出现过。因为科技发展这种人力操作的维修车基本看不到了。

主要是想通过图片来看这种车辆的工作原理。

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知道那。

谢谢。

网友A:
看动画片经常看到,和采矿的车有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动画片经常看到,和采矿的车有点像

能大概说说工作原理吗?

网友:
棘轮而已,自行车的结构,只不过是踏板是转圈还是摆臂的区别。

网友B:
我见过的是2个人在车的中间,压
一个像翘翘板的东东。能跑很快

网友(点评):
加个马达能追火车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的是2个人在车的中间,压
一个像翘翘板的东东。能跑很快

“缝纫机”大侠厉害啊

网友:
19世纪中叶,欧美各国的铁路上使用着一种微型不带动力的机车——人力轨道车。几十年后,这种轨道车传入中国,人们称它为“手摇车”或“手轧车”、“手押车”。新中国成立前,山海关桥梁工厂制造的“手摇车”都已经销售到国内各条铁路线上。“手摇车”有4个车轮,利用杠杆、曲轴、齿轮等机械装置驱动,自重约200公斤,时速可达20公里。“手摇车”通常由4个人驾驶,前后各两人双手握住杠柄上下交替轧动,车子就可以向前运行。
“手摇车”在运营线路上行驶时,需向车站调度“要点”,途中万一遇到有列车,必须将“手摇车”抬出轨道,避让后再继续行驶。这种人力轨道车结构简单,使用轻便,是工务、电务部门施工和检修线路设备的常用代步工具。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种内燃式小型轨道车的成批生产以及列车运行速度和密度的增加,“手摇车”被迅速淘汰。到20世纪60年代,已经很难看到它的身影。

网友(点评):
对,就是我说的那种。如果压到鸡啄米的频率,估计能有40多公里的速度吧?

楼主:
谢谢上面的帮助

网友:
我想起来了,在电影《1942》里面有这个车,两个个人摇手柄,两边各坐两个人。具体视频请看68:20——69:45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