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单片机代替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可行否

楼主(2013-05-11):
我做机械的,我们公司的电子工程师他说能够自己做单片机替代伺服电机的驱动器,这样能够节约成本。我心里没有底。实际运用中能否用单片机替代驱动器,效果怎么样?

网友:
建议用步进电机。另有难度,可靠性低

网友:
用单片机比用plc复杂得多了

网友:
伺服驱动比较复杂的  开发周期应该不短吧  你能接受吗?

网友(点评):
我无所谓,只要每月正常发我工资就行,什么时候开发出来无所谓。是我们公司的电子工程师说行,但我觉得好像不太靠谱。有点盲目自大的苗头!

网友(点评):
这个得高手啊 如果没弄过这个会有一堆问题的 我们老师做电机控制 我了解一些 你们的功率在什么级别啊?

网友(点评):
直流24伏特,在30w左右

网友(点评):
让他去碰壁好了,呵呵。如果你不在乎,就放任他。

网友:
基本上是在吹牛,就怕无知者无畏,做出一个能动的伺服驱动器是很简单的,难的是控制精度!楼主公司的用量大到什么程度,难道国内品牌的伺服驱动器的价格都接受不了?自己开发的光一个输出驱动部分的可靠性就够你整了,何况还有复杂的模型、算法等等方面,这些东西不是小公司能玩了,况且还要烧钱。

网友(点评):
低压,24伏。低功率。国内的不可靠。我们对稳定性要求比较高,问了下安川的,报价5000,虽说还能便宜点。但也不至于到1000-2000吧。

网友(点评):
我后来提议用直流电机加编码器做。机械部分我采用梯形丝杠传动,这样的话,基本上精度还是能够满足的。老板说要增加科技感,要用伺服,结果电器工程师说驱动器可以自己做的

网友(点评):
如果国内的不可靠,你们自己做会比广数做得更可靠?

网友(点评):
步进的系统自己做还行,不过商品化的驱动器价格也不高

网友(点评):
是指电机不可靠

网友(点评):
必须用24V?如果不是必须,那直接用国产通用伺服就行了.2个千瓦的才3000左右,驱动加电机加线缆.

网友(点评):
老大,在比一个电脑主机箱大不了多少的地方你让我用这个大个家伙。而且基本上确定是24伏。

网友:
精度高不好弄啊

网友:
理论上可行,不过,可能不划算了

网友:
他想得太简单了吧

网友:
用交流伺服也可以吧,30W的也有交流伺服,输入电压是24V。

网友:
     我的理解,自己用单片机做伺服驱动,别搞那么多没用的功能,只把基本功能作好,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最少也要到高手级别。不过用单片机代替PLC做逻辑控制还是比较靠谱的,有点基础就搞的定

网友:
行是行,不过精度应该是不怎么样。

网友:
晕  你开发累死你

网友(2013-06-23):
应该不好弄。

网友:
如果没有一定的电子方面的基础和实践经验,不要去做。做出来的可靠性是个大问题!!

网友:
用单片机驱动基本是不可能的,速度跟不上,用fpga是可以的,只要解决好伺服驱动在高速采样返馈就行,现在伺服驱动的控制芯片大多进口,成本高在这块,自己开发控制芯片成本可以大大降低,其它配件如编码器和大功率管国内很多且价格平宜。

网友:
做是肯定能做到,但是自己做好后可靠性乍样?精度乍样?稳定性乍样?多是要试验检测后才知道。
说不定最终各项化费心上去就超过了购买商品化的东东了。

网友(2016-07-16):
实现简单的加减速,换向什么的不难,高级功能需要很强的功底

网友:
这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