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式真空泵轴承更换频繁原因分析

楼主(2013-05-11):
如题,我们所用螺杆式真空泵轴承经常更换,非常麻烦。请大神分析下原因,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换新的嘛,中国产品现在都这样,一般只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

网友B:
个人感觉通过几级装配后直线度无法保证。要弄好点的装配夹具,要么修改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的嘛,中国产品现在都这样,一般只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

就是因为更换轴承很麻烦,需要重新调整间隙,所以想找找原因 能不能改善下现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通过几级装配后直线度无法保证。要弄好点的装配夹具,要么修改设计。

直线度应该没关系,主轴位置是固定的

网友(点评):
在轴上是没有问题,关键轴承外套是三个独立的个体,装配的时候没弄好,会产生偏差。速度低的话还行,速度高了就容易烧轴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