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中标注倒角5*30°中具体的5和30°指的是哪里??孔和轴的倒角有区别吗?

楼主(2013-05-11):
我标注的对不对??

网友:
似乎有一丝多余!只要表达清楚就行了!

网友:
标5*30就可以了,你如有问题翻看下机械制图倒角标注

楼主:
我的意识是5的距离是和30°的角度指的地方对不对??

网友:
就是那么回事

网友:
非45度倒角须分别标注长度和角度,标注在同一侧看图更方便,图中5*30°标注去掉。

网友:
重复标注了,5X30这个可以不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识是5的距离是和30°的角度指的地方对不对??

他们都没明白你的意思~哈哈~

指的对了~

网友:
有些多余了,5x30的可以不要的

网友B:
非45°倒角不可以标注“多少X多少°”,只能把角度和距离尺寸分开标注,这是我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都没明白你的意思~哈哈~

指的对了~

多谢...我讲的不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讲的不太清楚

话说,你都提了好多问题啊~

网友:
5的位置有时会搞错,有时不明白怕搞错,就单独标注出来,也方便一些人看图

网友:
画对了,但表达多余了,只要表主5*30°即可

网友C:
好像是液压缸的密封引导,去掉5*30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你都提了好多问题啊~

我一个刚接触这一行!!多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液压缸的密封引导,去掉5*30度即可

哥们你真牛..我就是做液压油缸的...佩服!!!

网友:
角度不是45°的都有方向,故角度与长度尺寸要分开标准!图上的5×30°标准是错误的!内孔与外圆标注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都没明白你的意思~哈哈~

指的对了~

对呀,也就你我弄懂了楼主的意思了。哈哈

网友(点评):
不看题的人太多了~~哈哈~

网友:
5*30去掉就好了

网友:
你的理解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45°倒角不可以标注“多少X多少°”,只能把角度和距离尺寸分开标注,这是我的理解!

说得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