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条件下的密封能否用充气密封圈?

楼主(2013-05-11):
一个密封仓的门的密封,门尺寸:长1700mm,宽700mm;

密封仓内压力1.6MPa,温度180℃;

门间隙3mm;

现在准备用硅橡胶制成的充气密封圈来密封,充气压力1.8MPa,不知是否可行?还有密封效果如何?有哪家公司可以做这个?

网友:
第一次听到,想一想觉得可行,速度也快。是个好主意。

网友A:
感觉注意不错,市面上的那些非充气橡胶密封圈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注意不错,市面上的那些非充气橡胶密封圈不行吗?

因为密封仓的门需要自动提升和下降,门和仓体的门框肯定会有间隙,这个间隙我考虑3mm左右。所以用充气的密封圈在充气后可以把间隙堵住密封。

楼主:
这种工作条件下这样的密封形式在国外已经可以实现,不知道国内有哪家可以做,有懂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B:
要看间隙的精度了,如果都是3毫米,那充不充气都行。如果有的地方是1毫米,有的地方是3毫米,那就难说了。

网友C:
完全可以使用密封圈直接密封,密封圈部分加水冷却。如果采用两道密封这样可靠性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间隙的精度了,如果都是3毫米,那充不充气都行。如果有的地方是1毫米,有的地方是3毫米,那就难说了。

设计间隙肯定都是3mm,但是实际上肯定有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使用密封圈直接密封,密封圈部分加水冷却。如果采用两道密封这样可靠性更高。

仓门是需要自动提升的,用普通密封圈不好操作吧?
门尺寸较大,用水冷却怎么实现啊?

网友:
如果用硅胶,180度没问题,不用冷却。硅胶条本身是有弹性的,弹性变形可以弥补公差间隙。如果想提高保险系数的话可以采用7楼的办法,用两道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