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fanuc梯形图?

楼主(2013-05-11):
小弟 刚刚从事数控机床维修 ,但是在fanuc梯形图这块遇到不小的麻烦。 求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都没叙述清楚,

网友:
我知道数控机床法拉克系统,梯型图好像与plc有关?

网友(点评):
不是好像,那就是plc,要看懂那个得把plc学了

网友(点评):
PLC梯形图就是可编程控制电路的程序。是电工的东西。plc梯形图一般不会出问题的,如果梯形图,参数等出错又看不明白的话,可以用内存卡在别的机床上备份下来再拷贝到有问题的机床上去就行了。当然,要一样的机床哈。

网友(2013-07-27):
我也为这事头疼!

网友:
看来你们需要个电修

网友:
找个PLC书学学吧    入门应该不太难   看梯形图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