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自动测出脸到目标的距离

楼主(2013-05-11):
有没有什么传感器是可以测出当脸靠近目标40厘米的时候开始工作,但是手或其它的物体靠近不器作用的?主要是能自动测脸到目标的距离的。什么方法都可以,想到用呼吸或眼睛来区分手、物体。但是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希望大侠帮帮忙~

网友A:
以前用过超声波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超声波传感器。

谢谢大侠,刚刚我i查了下超声波传感器,我想是不是如果我的身体某些部位一直在40厘米内,脸没有在40厘米内的话,就都有数据检测到?

网友:
如果必须要求检测到的是脸,必须得有面部识别软件吧。

网友:
这个肯定涉及系统软件,例如面部识别或瞳孔识别

网友B:
感觉很难。能不能换个思路,比如在眼镜上装个什么?如果不知道应用背景,光看这个要求,那几乎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很难。能不能换个思路,比如在眼镜上装个什么?如果不知道应用背景,光看这个要求,那几乎不可能。

是啊,我想了好久也没想到,看来是要改改思路了~

网友C:
自动洗脸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洗脸设备吗?

啊,好高级哦这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