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版本里如何求填充面的面积?要简单快速的

楼主(2013-05-11):
(图片)

网友A:
夹角度数/360X圆面积

网友B:
CAD里有求面积的工具,比如一些可以直接画出来的封闭图形,如矩形,圆,圆弧,正多边形等,可以直接查看对象特性。操作:选中图形---右长键点击---对象特性---查找明细栏中的几何图形,里边包含面积,周长等数据。而对与不规则的封闭区域,可以使用面域功能,将所求封闭区域的线条使用“面域”命令组成个整体,然后同样查看“对象特性”即可。

网友:
对于由直线组成的实心图形可用查询工具条里“区域”命令。
所有类型的实心图形可先用“面域“再用查询工具条里“面域/质量特性”命令。
所有类型的空心图形分别对外框线和内框线用“面域“,再用实体编辑工具条中“差集”命令求差,然后用查询工具条里“面域/质量特性”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角度数/360X圆面积

晕,你这还得算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里有求面积的工具,比如一些可以直接画出来的封闭图形,如矩形,圆,圆弧,正多边形等,可以直接查看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