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公司怎么管理零件号

楼主(2013-05-11):
想问问这里的同仁,你们公司的零件号是怎样管理的?
我在之前美国公司的经验是零件号都是由teamcenter之类的 PDM 系统自动生成的序列号,图号,模型文件的命名都和零件号挂钩。其他很重要的设计文档,比如 dfmea, 技术规范,也是用系统自动生成的序列号,用习惯了感觉是挺好的做法,从来没有造成麻烦。我现在一家刚起步的小公司,不会去买teamcenter,sap,oracle这些花哨的东西。但人工产生并维护那么多零件号好像不现实,想问问大家的经验。

网友:
我之前给人家做的设计都是按设备名称的拼音缩写定的,例如切割机,装配图就是QGJ,零件就从QGJ-01开始排。

网友A:
早年没电脑时就没有零件号了吗,当然有。机械零件图纸的编号规则大致有两大类,一为分类编号法,如《原电子工业部SJ207.4-1999》即为典型的例子,适用于生产批量大,通用性程度高的场合;二为隶属编号法,如《原纺织机械FZ/T90060-2005》为典型一例,适用于批量小的场合。原机械工业部的《JB/T 5054.4 — 2000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编号原则》亦可一读。还有,《原邮电部有标准,YD/T167-94》
基本的原则如下:
1 每产品、部件和零件图样都应有独立的代号。
 2采用表格图时,表中每种规格的产品、部件和零件都应标注独立的代号。
3 同一产品、部件和零件用数张图纸绘制时,每张图样应标注同一代号。
4 借用件的编号采用被借用件的代号。
5 在产品、部件和零件图样上应按有关制图标准中规定的位置填写代号。
产品、部件和零件图样按其隶属关系编号。其代号由产品号和隶属号组成。中间可用圆点或横线隔开,必要时可加以尾注号。
6 产品号由字母和数字组成。
7 隶属号由数字组成,其级数和位数按产品结构的复杂程度而定。
8 零件的序号在其所属产品或部件的范围内编号。
9 部件的序号在其所属产品或上一级部件的范围内编号。
10 尾注号由字母组成,表示产品改进和设计文件的种类。两种尾注号都需要时,改进尾注号在前,用小写字母表示;设计文件尾注号在后,用大写字母表示。

网友:
長見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没电脑时就没有零件号了吗,当然有。机械零件图纸的编号规则大致有两大类,一为分类编号法,如《原电子 ...

谢谢你的信息。你这里描述的图纸编号和零件号是同样的吗?

关于零件号的命名规则,据我所知,美欧大公司的趋势是用系统自动生成的序列号,例如 2345678。仅从零件号上,你无法分辨出这个零件属于什么哪一类零件,哪一条产品线,什么项目,版本信息。我想采用这种方法。

我更想知道的是,没有那些高端的软件,怎样生成这样的号,怎么维护这些号?比如有几十个工程师,每个工程师都需要成百上千个零件号,怎样在他们需要零件号的时候很方便快捷地生成零件号,怎么保证他们的零件号不重复,怎么保证每个零件号对应的零件信息都有正确的记录。如果最终产品需要上万个零件号,最初的规划还是要格外做好的。

网友(点评):
零件号与图号确实不一样,部分厂商如果建立了规范的仓库管理和配件管理的话,一般都会有零件号,比如9位码之类的,不过跟零件号还是有一些关联的!

网友(点评):
PN如果完全是数字的话,可以定义以什么开头的数字代表什么类或者部件OR 零件,比较多的话就把数字分段。如果是字母和数字组合就更好搞了

网友:
机械行业以前有一个行业标准:《JB T5054.4-2000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编号原则》;不知现在是否适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yOTQ4fGIwMDRiYTVkfDE3NTY0MTYzMTF8MHw%3D以下是标准:<JB T5054[1][1].4-2000 产品图样及设计文件 编号原则>

网友C:
建立零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立零件库

可以将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点评):
我们家里建立了一个图纸零件编号申请表,由归整文档的人保存,每个零部件根据图幅大小生成顺序号,每位设计人员根据设计要求从保管员那里申请他需要数量的零件号,并提交相关零件信息。由保管员整理并存档。

网友(点评):
零件编号从保管员这里能查到的信息包括:对应的整机型号,所属部件号,零件名称,零件代号,申请人,申请日期,图幅大小。

网友:
产品首先按功能划分几个部别,每部第一张图为部装装配图,部别下分配零件号 ,产品总图表示部件号,
举例 假设某部为20部,200001为该部装配图,从200010开始为该部零件图,零件图又会通过不同数字区分材料,
总图自然是000001了

网友D:
我现在是这样编号的(民营小机床厂)
201001
20表示部件号,1表示铸铁材料,001是零件号;因此理论上可以容纳100种部件,1000个零件号(000用于装配图)。
我也是刚来这家企业,上述编号方案是我刚制定的,目前正在试行,请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是一个部件可容纳1000个零件。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个发布的编号规则标准,一个零件号有13个数,然后每个数都有约定编号规范,这些号码包含零件,组件,外购件,表面处理,产品系列信息,设计变更版本,表面处理这些信息,应该只有公司内部人员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gyOTQ4fGQwYTY3OGM5fDE3NTY0MTU4OTR8MHw%3D以下是标准:

不要直接贴下载链接,点了一下直接就下啦,本来想看看贴,在百度一下

网友:
内部统一编号规则就好。

网友E:
"关于零件号的命名规则,据我所知,美欧大公司的趋势是用系统自动生成的序列号,例如 2345678。仅从零件号上,你无法分辨出这个零件属于什么哪一类零件,哪一条产品线,什么项目,版本信息。我想采用这种方法。"

  这个我感到不明白,要说   从零件名上就能分出是哪一条产品线,什么项目,是很好的命名规则啊,要不然,就12333什么的
只是个编号,有什么用,当零件多时,你从1.2.3一直排到后面,加工者,包括工程到后来,可能自个都晕了。你的意思,系统自动生成编号,这个我认为就是在设计时,生成零件库,自动会有编号了,有些软件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零件号的命名规则,据我所知,美欧大公司的趋势是用系统自动生成的序列号,例如 2345678。仅从零件号上 ...

如果英文没问题,这个链接有些内容。
http://www.eng-tips.com/viewthread.cfm?qid=160197

老美的技术论坛就很小的问题可以进行很深入的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零件号的命名规则,据我所知,美欧大公司的趋势是用系统自动生成的序列号,例如 2345678。仅从零件号上 ...

怎么自动生成零件库?cad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是这样编号的(民营小机床厂)
201001
20表示部件号,1表示铸铁材料,001是零件号;因此理论上可以容 ...

人工维护还是有软件维护这些件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将的具体一点吗?

在电脑上制作一张分类的表格,

网友:
怎么分类,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可根据厂家 时间 设备名称进行编辑

网友:
我们以前是这样的:项目号+部件号+零件流水号

网友:
还不太不明白,学习一下,我们用的是电子工业部的编号标准

网友:
进行批次管理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根据实际情况来吧

网友(2013-06-22):
公司内部制订编号规则标准,编号规则可以简单阐述一下。
以铣床为例,比如说要开发一款铣床加工范围长1.5m 宽0.6m ,则该机型抬头为X1506,若开发的为数控类,刚机型抬头为SX1506。
零件号以以下规则分类命名:
00总装部分――X1506-00-00  此图号为该机型部装图,若需要总装图用在别处做参照物时,图号为X1506-00-XGJ-00。

01结构设计――零件图号以X1506-01-001起,结构部分的装配图X1506-01-00

02传动设计――零件图号以X1506-02-001起,传动部分的装配图X1506-02-00

03气动设计――零件图号以X1506-30-001起,气动部分的装配图X1506-30-00

04液压设计――零件图号以X1506-40-001起,液压部分的装配图X1506-40-00

05电气设计――零件图号以X1506-50-001起,电气部分的装配图X1506-50-00

06钣金设计――零件图号以X1506-60-01起,钣金部分的装配图X1506-60-00

07工业设计――零件图号以X1506-70-01起,工业设计的装配图X1506-70-00

08明细表清单-以X1506-00-00-MX为准,做零件BOM表,标准件BOM表,以及外购件BOM表。

这套命名规范经过二年多的实施,效果很理想,新入职的技术人员,很容易上手。

网友:
看见楼上的命名很好  以后用的着就拿来用了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我刚搞完,说起来也不难,就是必须把握住每个产品都只能有唯一一个编号。
为了保证产品后续能上ERP系统,建议零件编号统一采用数字。数字组成可以用两段:项目代号+零件顺序号;可采用4~6位。
其余配合这个零件的产品可采用JB编号规则来将其辅助东西编号:采用零件号+辅助器具分类标识号

网友(2013-07-27):
我们公司都用sap。比如我要建立一个零件号就:齿轮 No.12345 For Ka147180am Sew
12345表示零件号。For不说。Ka147180am表示那个系列的齿轮马达。sew品牌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这个应该有国家行业推荐标准

网友:
我们厂是用编号。。A-00xxx。。来一个图纸就+1次  按序号来。。产品名称在编号后面。。这样工作人员容易查找。

网友:
先一时间  然后接的第一个项目 比如公司缩写13-1-……

网友:
同意“fittwj”的说法,可以按照不同的材料或不同的机能进行编号,如钢材的以9开头,塑料件以6开头,然后依据你的零件库中的零件特性规定出一个编号规则,这样通过零件号就能知道这个是什么样的零件及加工要求等等,汽车厂基本上都是这种编号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