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购买一台自动卷簧机,几个问题尚不清楚,请教社友

楼主(2013-05-11):
自动卷簧机加工弹簧的原理如下图所示,先依靠顶杆对钢丝施加讲弯矩,使直钢丝弯曲成环形,然后靠节距块沿弹簧轴线方向对这个环施加推力,形成弹簧,加工时可以不需要心轴。

我现在需要购买一台自动卷簧机,但有几个问题尚不清楚:

1.我所需加工的线材最粗为10.5mm,最细为2.5mm左右,但是我发现一般的卷簧机厂家给出的产品都说所能加工的弹簧旋绕比范围在4~12左右,而我需要卷簧时的旋绕比最小为2.3左右,我们以前用车床改制的有心轴加工设备加工时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旋绕比的,请问各位限制自动卷簧机加工能力的因素是什么?是无心轴卷簧的原理本身的问题还是送料功率的问题?自动卷簧机能够通过提高送料电机功率来实现小旋绕比弹簧的加工吗?

2.下面两个视频中第一个视频中的弹簧机加工时可以明显的看到顶杆在轴向有微小运动,而第二个视频中则似乎没有。不知各位了解的弹簧机在加工时顶杆是否一定需要做轴向运动呢

3.上面的视频中在改变弹簧直径时卷簧机的两个顶杆是同时运动的,但是两点式卷簧机调节弹簧直径时是否一定要同时调节两个顶杆?可不可以只调节一个顶杆的进退来改变所加工弹簧的直径
4.一般的两点式卷簧机两个顶杆的夹角能否改变

网友:
学习了!但是不懂!

网友:
那么难的问题,哪位高手出马?

网友A:
1.为保证弹簧有良好的应力状态和便于加工制造,旋绕比应限制在一定的规范内,一般选取4~16之间。
2.顶杆可以前后运动,以调整直径或绕制变径螺旋弹簧。
3.双顶杆自动卷簧机心轴不在是成形簧圈的一个摩擦点,只起到下料心轴的作用,生产不同直径的弹簧时,需要同时调节两顶杆。
4.两个顶杆的夹角可以适当调整,以调整端圈结构形式以及弹簧的螺旋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为保证弹簧有良好的应力状态和便于加工制造,旋绕比应限制在一定的规范内,一般选取4~16之间。
2.顶杆可 ...

感谢您的回复。
1.我加工的弹簧材料比较特殊,在旋绕比为二的时候不会出现裂纹等缺陷,而且刚度比钢材小,10.5mm的线材与6~7mm的钢丝刚度接近,而且我们以前使用车床改造的有心轴卷簧设备加工这种线材都能做到这样的小旋绕比。另外由于我们做这些弹簧主要是研究、实验性质的,就是要让弹簧的旋绕比达到尽量小的值。您所说的“便于加工制造”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小旋绕比弹簧不便于加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不考虑所加工弹簧的应力状态、裂纹等问题,那么用自动卷簧机能否完成小旋绕比弹簧的加工?
2.您所说的“前后运动”指的是顶杆在弹簧轴向的前后运动还是弹簧径向的前后运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到门市部好好看下

网友B:
弹簧缠绕比值愈小,弹簧内外侧的应力差愈悬殊,材料利用率也就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缠绕比值愈小,弹簧内外侧的应力差愈悬殊,材料利用率也就愈低。

应力、性能之类的问题现在都不考虑,我们本来就是拿来做实验的,去找了几个厂家,都只说估计可以,但不能确定

网友:
你想买弹簧机吗,洛阳机床厂专业生产自动弹簧机,50年生产历史,包教包会。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