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看看此零件怎么加工?材料4145

楼主(2013-05-11):
各位大神,看看此零件怎么加工?材料4145
希望给出详细的加工工艺,不要考虑设备

网友:
上传图片

楼主:
看图,可能不清楚,请下载附件

楼主:
各位给看看啊,说说自己的想法,还有就是报价多少

网友A:
用4145钢管吧,锯下来,车内外,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打孔,麻烦点用工装,就是C这图的4个侧孔大小是多少,没找到。
最后侧边用锯或者线切割割开,锯的话注意去毛刺。
价格嘛,自己算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145钢管吧,锯下来,车内外,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打孔,麻烦点用工装,就是C这图的4个侧孔大小是多少, ...

我贴了两个图啊,看放大C啊
侧边那有圆弧啊,怎么线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贴了两个图啊,看放大C啊
侧边那有圆弧啊,怎么线割?

哈,没看到,那只能拿锯片搞了。

网友:
圆钢管料子锯好,车床两头车,完了上加工中心,三爪装夹(要考虑4点让位)或放平铝板上4点压做Detai C的4个槽及对应圆弧,然后做工装,洗铝4个凸台定位压住加工反面,就是那块大的和沉头螺丝孔。   英制的换算成公制160的圆,这东西不大不小 做起来舒服的 。

网友B:
可以不可以不要下载的啊  我新手 没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没看到,那只能拿锯片搞了。

拿锯片上加工中心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不可以不要下载的啊  我新手 没积分

哦!我有贴图片的,你看看,我就是担心你们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锯片上加工中心做吗?

锯片铣刀,直径按照圆弧大小,锯片不动,产品绕圆心旋转着加工。
用什么机子你看着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