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编个程序

楼主(2013-05-11):
深度53CM!谢谢!

网友:
软件编程,型腔铣。手工编也行。。。。

网友:
以上是用SolidCAM编的,第一个压缩包是粗铣,直径8的牛鼻刀,第二压缩包是精铣,用的是直径12.5的牛鼻刀,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大侠多多赐教!第一次使用,不知对不对哦,下次等有时间用UG8做一下。

网友:
学习了,我们以前也做过 这样的零件00000

网友A: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