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MC公司能够实现100HZ以上往复运动(短行程)的气缸型号

楼主(2013-05-11):
求SMC公司能够实现100HZ以上往复运动(短行程)的结构紧凑型气缸型号,或是其他能够实现相关功能的气缸。该气缸用于铝制名牌打号使用,能耐轻微冲击。

网友:
直接向SMC咨询啊

网友:
请购买济南华能产品,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点评):
100HZ以上往复运动,气缸可以达成吗?

网友(点评):
我是说非标定做,只要你掏的起钱,就可以 气阀是另外的你自己解决

网友A:
我cao,一秒钟100次,气缸不可能实现的,直线电机不知道行不,或者类似振动那种

网友(点评):
同问。100HZ相当于6000r/min了。现在发动机气缸能跑到这数都没几个。这还是借助曲柄滑块机构做回程驱动的。

网友(点评):
一分钟100次,气缸不可能做到。 排气都排不赢, 一般1分钟最多5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cao,一秒钟100次,气缸不可能实现的,直线电机不知道行不,或者类似振动那种

上面的建议好 ,曲柄滑块机构,或者凸轮机构,都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没听说过这么高频率的,有机械结构实现比较靠谱

网友:
气缸100万次不更换密封件,已经很不错了。由于空气可压缩的原因,频率很高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