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零件文件复制后,另存一个文件夹。修改源文件,复制后的文件也随之修改。求教如....

楼主(2013-05-11):
UG零件文件复制后,另存一个文件夹。修改源文件,复制后的文件也随之修改。求教如....

楼主:
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怕是有点难!我也刚学UG等答案也学学

网友:
一般地说不会这种事。
除非是采用WAVE几何连接器方式,也可在选项里取消关联。

网友(2013-11-11):
移除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