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roe中选择平面

楼主(2013-05-11):
做好了proe装配图,结构相当发杂,想创建一个新的平面,但是却找不到相应的基准平面了,请教大师应该如何做才能找到相应的平面

网友A:
零件复杂时,找零件真的挺难办的

这里你看下上面的这几个图表,你点击后就会把所有的平面隐藏了,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件复杂时,找零件真的挺难办的

我的图没了。你找找页面上面的一个图标吧,那个可以关掉所有的平面。如果实在不行就只能把所有的你不用的零件隐藏掉,然后。。。

楼主:
我是想通过一个已有面的偏移来创造一个新的面,所以做的时候这个已有面应该显示出来吧,如果将面全部隐藏的话就没法做了

网友B:
pro中有两种装配形式,切换形式如下两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創建新的基準平面, 為什麼一定要借助舊的基準平面? 採用實體的曲面, 也可以創建新的基準平面啊! 如果一定要找到某個基準平面, 可以用搜尋(就是望遠鏡那個圖示), 但是, 前提是你之前創建基準平面時, 是很有條理的創建並取名, 不然, 會不知道如何找...

网友:
最好是在画图时先建立参考面,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这样就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中有两种装配形式,切换形式如下两图(希望对你有帮助)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怎么在装配图中的许多平面中选择一个特定的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