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车床光杠形状区别

楼主(2013-05-12):
现在普车的光杠有圆形与六边形的,请问两者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网友:
你确定是光轴?我对机床不太了解,不过我觉得那不是光轴,是用来控制挂档之类的。我记得应该是控制正反转。

网友:
我用过的一台CA6150   不记得 是上海一机还是二机的。
光杆是六角的,控制是电器,所以没用长的离合器控制杆。
感觉,没什么区别,六角设计和制造估计简单点。

网友:
两者都可以,在仿制日本车床的车床上一般用 六角的多,国产的通槽多,实现功能是一样的,不过通槽的丝杆,在擦拭车床时容易造成划伤手指。具体也可以看看溜板箱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