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制表面发黑处理的发黑层耐磨么

楼主(2013-05-12):
钢制表面发黑处理的发黑层耐磨么,小弟有个工件需要防锈处理,但是镀铬厂家都不做(是一段弯管),发黑后的发黑层耐磨么,这里会有点小摩擦(正常工作的话没有摩擦),工作温度150左右,发黑层能受的住么,如果可以发黑处理时需要提什么要求?

网友:
哈,一磨就掉。

网友A:
发黑是金属热处理的一种常用手段,原理是使金属表面产生一层氧化膜,以隔绝空气,达到防锈目的。外观要求不高时可以采用发黑处理,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发蓝处理是一种化学表面处理,其主要作用是在工件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防止工件腐蚀上锈,提高工件的耐磨性,它只是一种表面处理,不会对内部组织产生任何的影响,它不是热处理,和淬火有根本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黑是金属热处理的一种常用手段,原理是使金属表面产生一层氧化膜,以隔绝空气,达到防锈目的。外观要求不 ...

跟电镀有很大区别吗?

网友:
建议楼主找一本表面处理的书看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