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端齿用什么刀具,上什么机床加工

楼主(2013-05-12):
大家来看看这端齿用什么刀具加工,上什么机床加工

楼主:
就是右端那端面齿用什么机床加工,还有用什么刀具,谁知道告诉我一下啊

网友A:
一般是铣床+分度头加工
刀具是三面刃铣刀主轴调角度或成型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铣床+分度头加工
刀具是三面刃铣刀主轴调角度或成型铣刀

我们公司现在是用复合机做的呢,但是用什么刀具我不清楚

网友:
复合机指车削中心吗
没接触过,如果车削中心应该盘型合金成型刀(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