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加工中间的两孔有什么快点的方法不。

楼主(2013-05-12):
中间两个孔,加工长度300,除了镗以外还有没有快一点的加工方法,只是粗加工。

网友A:
这是压缩机上面的转子座还是滑阀???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压缩机上面的转子座还是滑阀???

我公司就有这样的产品,用卧加镗!

网友:
孔多大,公差多少?

楼主:
粗加工,公差不用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就有这样的产品,用卧加镗!

贵公司卧镗加工这两个孔大约能用多少时间啊,

网友:
线切割啊

网友:
尺寸多大?

网友:
你不说孔多大啊,肯定是钻最快了

网友:
楼主连孔多大都吝啬说,那有啥好问的?

楼主:
那个不好意思啊,忘了标注了,孔是直径70.8.

网友:
做二类,上车床,钻扩镗想怎么搞怎么搞

网友:
线切割吧

网友:
还是用镗比较好

网友:
还是用镗比较好,想要提高效率,可从工艺系统着手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