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控制器AKS-01Z使用时有异常情况

楼主(2013-05-12):
我使用的控制器是AKS-01Z,最近突然发现使用时有异常情况,具体为:当我速度设定为58时,其转速约为一分钟7,8转左右,当速度设定为59是,一下子快了好几倍,经过尝试发现速度58一下和59以上的完全是两个概念,就好像汽车挂档不在一个档位。换了细分也没有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4 V5 K  a' v! C% C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完全清楚 步进电机的 转速公式 如何计算,还有 速度58是否是脉冲频率,驱动器的细分情况如何,把步进电机的转速公式计算一下, 步进电机的转速 和 电机的相数、脉冲频率、驱动器细分倍数都有关系的,你最好查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二楼说的对

楼主:
步进电机不是太懂,就会简单使用,换了个控制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