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在工作中用的多吗?

楼主(2013-05-12):
我在实习单位,自己可能因为没有接触到,感觉在企业里没有怎么用到尺寸链呢?是因为自己没有理解到;水平有限;在私企里确实存在?

网友:
我也没在单位见到过,精密的机械应该考虑吧,一般情况下不考虑尺寸链。再说大都是测绘的,能标上公差就不错了,再说标上了公差,到时候工人也不一定按图纸上的完全做到。

网友(点评):
是啊,现在脑海里的想法就是:标注了车间会按照你的加工吗,对车间有一种怀疑,每次钣金壳子回来,孔都有不小的偏差

网友:
需要  我工作的地方不会用到复杂的尺寸链计算什么的  大概知道怎么标注尺寸累积误差少就差不多了   怎么能提高装配精度和及加工的经济性就差不多了 用的不是很复杂

网友:
我们培训过i,不过还没用到,一般不会用到,就是在总装的时候才会偶尔涉及到

网友A:
找本《互换性》的书看看,没有尺寸链怎么保证装配精度?不懂尺寸链,怎么能做“画图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本《互换性》的书看看,没有尺寸链怎么保证装配精度?不懂尺寸链,怎么能做“画图工”?

在实际的工作中,菜鸟还是不能理解应用到实际中~ 对尺寸链有一定理解,但是应用上未能达到要求~
简单的说工艺尺寸链就是你在设计过程中的一种装配关系,具体的尺寸参数以及你想达到的装配理想状态;然后根据你的这个理想状态,再设计出各个零部件的具体尺寸精度、形状位置精度以及表面状态,需要的材料、硬度要求等等。。。所以工艺尺寸链就是为了实现功能的约束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本《互换性》的书看看,没有尺寸链怎么保证装配精度?不懂尺寸链,怎么能做“画图工”?

美国公司对尺寸链很关注。
尺寸链不是画图工关心的,更应该是设计工程师关心的。

网友:
这个很重要,有时大家忽略掉了,就像有些机器图纸上看起来是没问题,但各个零件装配起来,公差积累可能造成偏差很大,装配尺寸链有时比较忽视;单个零件上尺寸链有的地方要求较高,尺寸间有相互关系的注意下

网友(点评):
是的,对于比较重要的场合和精度要求高的零部件的装配确实需要用尺寸链来保证。。。

网友:
楼主问问实习单位的工程师即可,再到装配车间观察如何装配零件的,就知道个大概了

网友:
在组装生产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产品某一间隙超规或某个零件装不到位等不良缺陷﹔组装制工在处理这类问题通常方法是﹕检查并测量有关联的零件之相关尺寸是否存在超出公差范围﹐或某个零件形状出现变形。但有时将遇到如下特殊情况﹕各关联零件之尺寸均符合图纸尺寸范围﹐而各个零件形状也未出现变形﹔此时我们就应该利用装配尺寸链来分析各零件尺寸公差设定是否合理。

网友:
不是没用到,而是自始至终都贯穿在图纸中!如果一个加工图纸尺寸链有问题,那肯定是不正确的!不管精密不精密的零件图纸,尺寸链都应该没问题!

网友:
在精密的机械设备中尺寸链就很重要,积累公差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2014-05-08):
这个在装配中要求一些比较小的装配间隙的时候,就必须设置零件的一些尺寸公差来保证装配间隙了

网友:
尺寸链还是有用的,我在设计齿轮泵端面轴承给端面平面度时就计算过尺寸链。

网友:
标注的时候注意一下就算了

网友:
不是搞  高精尖的话,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