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橡胶问题方面高人么?

楼主(2013-05-12):
帮朋友问下:在直径50mm长约3m钢管外面缠一层耐高温高压橡胶,成品直径约120mm,但使用时橡胶容易出现开裂分层,因此废品较多,是啥原因?

外围压力>50MPa,温度>150度,介质泥水。

网友:
您所谓的高温是什么介质啊      是管子中间通过高温介质     还是你把这个管子放到高温介质里面啊      我建议您在缠相交之前先缠一层耐高温胶带     然后外面在缠橡胶   或者您所用的橡胶在使用的过程中超过了它的使用参数      仅供讨论和参考

网友(点评):
环境温度就是150度,整个部件就在这温度下工作,所有零件平衡温度就是150度,外面压力50MPa,介质水

网友:
150别想了,超过120橡胶就完蛋了。更别提承受50MPa了。换材质吧。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橡胶材质耐温也不会高过150。一般来说,国内一般能做到120-130就是大限了。

网友(点评):
给你个数据,橡胶的硫化温度在150-170,当环境温度超过120的时候,就已经变软,在大载荷情况下,脱胶、强度下降、耐磨损能力缺失等情况统统出现。

网友(点评):
建议再去查核 氟橡胶 的资讯。

网友(点评):
那东西没用,标称温度很高,实际使用中,150度200个小时就磨没有了。

网友(点评):
只是提个建议,听不听、查不查在于你自己。

网友(点评):
呵,不用卖关子,我又不是没用过。已经告诉你了150度,200小时。

网友(点评):
无磨损情况

网友(点评):
我建议你找找有关橡胶在螺杆钻具中损坏原因的资料看下。虽然跟磨损有关,但是脱胶的本质原因却是橡胶自己的问题。如果可能,我不建议看了一些性能参数就随便用,那些参数很容易糊弄人。

网友:
用聚氨酯吧

网友:
氟橡胶耐高温,23-11型氟胶可以在200℃下长期使用,26-41氟胶在250℃下可长期使用。

氟橡胶选用合适的配方生产的制品,可以满足在200℃、50MPa的条件下工作。

以上资料来自网络。

网友(点评):
感谢你辛苦搬运一次。不过有可能的话,最好看看相关的氟橡胶老化试验结果。

网友(点评):
氟橡胶选用合适的配方生产的制品,可以满足在200℃、50MPa的条件下工作。这个部分是已经从网上得到确认。你有你的使用经验,俺是从网上查证的,因此也无需争论。

网友:
据我的认识中,只能氟 塑料才可能 稳定运行在个工况下面。

楼主:
问了,是三元乙丙橡胶,听说用氟橡胶不好整,就换成了三元乙丙,使用性能虽低点,但成本大大下降

网友:
三元乙丙耐不住那个环境!

网友(点评):
是耐不住,降低了要求使用,但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很多发现内部脱层,表面出现裂缝现象,别人的东东,我也没细究

网友(点评):
是胶与胶之间脱层,分层

网友(点评):
甚至有的是新的,没出厂看不出来,出厂一用就发现了。

网友(2013-08-15):
氟橡胶可以耐200度以上的温度,就怕你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