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沈阳的卧式加工中心,刀库乱码,而且从刀库换出来的刀夹不住

楼主(2013-05-12):
这台机器于2011年购买至今,刀库问题层出不穷。沈阳的机械真心伤不起啊。
求高手指点下:”刀库乱码,而且从刀库换出来的刀夹不住。“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呵呵 我那天打了400电话 从售后转到客服再转到技术最后告诉我是西门子系统问题。再给了一个西门子师傅手机号码,打过去直接把我电话挂了。

楼主:
沈阳的售后真的不敢恭维。机器不来就不怎么样,质保才1年,怎么不出问题?

网友A:
刀库乱码,Fanuc用M35可刷新,其它不知道,从刀库换出来的刀夹不住是不是机械手夹刀角度有问题?等专家回答,跟着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刀库乱码,Fanuc用M35可刷新,其它不知道,从刀库换出来的刀夹不住是不是机械手夹刀角度有问题?等专家回答 ...

m35具体怎么用?应该是机械手在从主轴和刀库把刀取下来互换的过程中,在机械手的中间部分有两个锁死的钮,是不是里面的弹簧不好用了?要么就是里面夹东西了或是太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m35具体怎么用?应该是机械手在从主轴和刀库把刀取下来互换的过程中,在机械手的中间部分有两个锁死的钮, ...

手动输入里用M35;再按循环启动。不知道你的的原因是什么,有了结果希望能够分享下。

网友:
一般刀号不会乱码,有一种可能是操作过错,在操作的刀号设置窗口有一个表格,1对应1一直到60对应60,如果中间有一个错误就会乱码,这个窗口里有HEAD主轴刀号,NEXT(待刀刀号)以及指令刀号等,都必须一一对应,这个一般在键盘编程操作那里的CAUTOM那里你试能否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下

机械换刀是由PLC控制的,跟系统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乱刀可以重新排刀,至于主轴夹不住刀,这个问题涉及很多信号跟机械动作,不到现在是很难说哪里有问题的

网友(2013-07-02):
卧式加工中心一般都是绝对刀库  再就是西门子和FANUC系统大不一样   最主要还是找厂家   以厂家不一样ATC和APC的M代码指令都不一样

网友:
我还以为是我家附近那个厂的那台呢。。。。
买了快一年了,闲置3个月,用了3个月,坏到现在了。。。

网友:
沈阳现在产的东西 都垃圾 中看不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