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号的不锈钢遇水不生锈?

楼主(2013-05-12):
哪个牌号的不锈钢遇水不生锈?

网友A:
看什么样的水,什么温度?一般质量好的不锈钢都能达到这个效果,普通用304,好一点用316

网友:
要是海水,什么不锈钢也不行。

网友(点评):
确实是,只有用钛合金

网友(点评):
316就广泛用于海水环境吧。

网友:
工矿是污水的话,浸泡污水里的SUS304基本上都不会生锈。只要不露天

网友:
按照你的要求,应该条件比较严酷,一般不锈钢满足不了吧,那就表面处理好了

网友:
采用防锈水吧

网友:
316海水里面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水下设备都是用3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样的水,什么温度?一般质量好的不锈钢都能达到这个效果,普通用304,好一点用316

一般的水,201如何?

网友(点评):
达标的201防锈效果基本还行,没试过泡在水里的。参考一般家庭装饰用不锈钢(201)的效果

网友:
316不生锈抗腐蚀

网友:
哈氏合金,C276,那个比较牛,也比较贵

网友:
任何一个牌号的不锈钢都不是永远不锈,所谓的不锈是有一定的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