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 表面发黑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12):
请教各位大侠       工件表面处理成黑色都有什么工艺      电泳不在要求范围内   用亚硝酸钠煮的那种也不可以  我对这个不懂 希望大侠们多多指点

网友:
发黑 磷化 黑色氧化 喷漆 喷塑 .......

网友(点评):
喷漆不行 喷塑和 黑色氧化是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请问黑色氧化以后 是不是工件的硬度也会高了呢

网友:
表面发黑都是煮处理的,

网友:
酸性法可以么?

酸性氧化法“发蓝”药液
1.磷酸3~10克,硝酸钙80~100克,过氧化锰10~15克,水1000克。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可以成黑色吗 亮吗?

网友:
看到有的地方还有低温镀黑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