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牙前钻孔的孔径如何算呀?各位前辈

楼主(2013-05-12):
攻牙前钻孔应钻多大呀?有没有公式呀?各位大侠?在此先谢了

网友:
螺纹的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就是钻孔的直径尺寸,手册上也有推荐值,也与材料有关,翻番资料吧

网友:
预制孔应该有标准的表吧,可以查到的吧

网友:
螺纹的大径减螺距

网友:
螺纹的公称直径减去螺距就是钻孔的直径尺寸

网友:
直径减去螺距

网友:
公制螺纹一般是公称直径-螺距。

网友:
不同硬度(塑性)材料一般预留不一样,一般塑性材料要比理论值大一些,D-P,因为攻丝后小径多数收缩,脆性材料就D-1.1P

网友:
如果是挤压丝锥和普通丝锥是不一样的  挤压的孔应该大点

网友:
手中没有相关资料,百度的结果:切削丝锥底孔一般计算公式为螺纹大径-螺距即:S=D-P。
如果是挤压丝锥,一般计算公式为:S=D-P/2。
当然,牵扯到具体的材料、不同的孔深及牙高率,具体计算也不同。

网友:
http://www.machine5000.com/Lib/LibKl_1378.aspx

普通螺纹攻丝前底孔尺寸

网友:
去查 工艺手册

网友:
手册上都有吧

网友:
查表吧,还有记得有本书里提到选钻头时要比孔径大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