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铰孔光洁度不好,改善后的一点分享

楼主(2013-05-12):
铰刀铰孔光洁度不好,改善后的一点分享。在你的工作过程中,铰孔不光还会有哪些原因呢。

铰17.3H7的凸台孔,工艺是点孔-钻孔(17.0)-倒角-粗铰(旧17.3)-精铰(新17.3)。刚开始铰孔一直不好,虽然通止规是OK的,但光洁度不好,手摸去感觉还有滑槽。先前一直在改进刀具参数,但效果一直不好。后来通过以下措施,光洁度终于达到要求。

一、重新打表将工件工装直平控制5丝内。
二、更换钻头,使初钻孔孔内不可太粗糙。
三、铰刀刀柄确保与刀同心度达到标准要求。铰孔不好有很多原因,在你的工作过程中,你们是怎么改善的呢?

希望在这大家留下一笔,一起分享。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
谢谢分享

网友A:
呵呵,我说个原因可能99%的人都没遇到过,切削液脏了,注意,不是太稀了哦,起先也是以为切削液太稀,加了好多原液也没用,后来没辙了,看水比较脏,干脆死马当活马医,把水箱拖出来清理了一遍,切削液换新的,居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说个原因可能99%的人都没遇到过,切削液脏了,注意,不是太稀了哦,起先也是以为切削液太稀,加了好 ...

这个确实很有用!

网友:
个人认为 第一条和第二条没啥影响,对于工装找正我一直控制在3丝以内。
上周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主要跟刀具有关,刀具材料和工件材料是否匹配,加工余量,切削参数。

网友B:
以前这孔都是这么做:打孔15,铣孔17,铰孔。
铰孔光洁度不高一般是打孔不直或打孔粗糙度不够造成,楼主第二步粗铰类似于铣孔。

网友:
吸收经验了

网友:
学习了,经验之道,谢谢

网友:
主要的是刀具

楼主:
是的,刀具很关键,铰刀有时铰的不好,稍一修磨就铰的很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这孔都是这么做:打孔15,铣孔17,铰孔。
铰孔光洁度不高一般是打孔不直或打孔粗糙度不够造成,楼主第 ...

是的,与孔的粗糙度是有关系。粗糙度均匀,铣孔或粗铰后再精铰会好做些。

网友C:
新旧铰刀差不了几丝,你这样不好,可以选择拿铣刀兜一圈单边留3-5丝再用铰刀一步到位,关于调好平面度,那肯定的,要不钻头会越大越偏导致孔有的地方都超差了,当然钻头一定要磨好特别是上段 孔容易头上段偏大

网友D(2013-07-02):
也可以用U钻钻孔  再铰孔或镗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可以用U钻钻孔  再铰孔或镗孔

是的,U钻钻孔精度要比普通钻头高,再铰孔光洁度应该不错。

网友:
我这是切削液浓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E:
学习了,刀具安装需要打表校验,刀具跟主轴垂直度不好肯定也铰不出好的孔来

网友:
吸收经验

网友:
其实现在国内的滚刀也不贵。。。。
而且抗用
硬质合金的铰刀效果好,但是价钱比滚刀也差不多了。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钻头不好了,余量不均匀导致的?

网友:
同样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
粗铰给精加工余量太少了

网友F:
不知道是啥材料?我加工铝合金或者铸铝之类的通孔就是用合金棒加油挤压,可以有镜面效果,也能够保证误差在0.5丝以下。

网友:
本人认为还是做个浮动夹头再选个合适的铰刀就好了!

网友(2013-09-17):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是啥材料?我加工铝合金或者铸铝之类的通孔就是用合金棒加油挤压,可以有镜面效果,也能够保证误差在 ...

这招好,铰刀都不用了

网友:
铰孔要看切削三要素的搭配。

网友:
学习了   虽然经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刀具安装需要打表校验,刀具跟主轴垂直度不好肯定也铰不出好的孔来

非常同意,铰刀跳的话,虽然尺寸到了,但孔的位置已偏了

网友:
铣孔效果比较好

网友:
最基本的方案就是提高转速,减小进给量,也就是减小每齿的切削量

网友(2013-10-28):
引用 网友C:
新旧铰刀差不了几丝,你这样不好,可以选择拿铣刀兜一圈单边留3-5丝再用铰刀一步到位,关于调好平面度,那肯 ...

请问,铣刀兜一圈,一般用什么刀呢,机夹刀片、普通立铣刀、还是好一点的硬质合金铣刀?铣的话,是一层一层铣还是螺旋铣好?我很喜欢用螺旋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