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钻模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13):
比如说  我要钻M10的螺纹孔1.5的螺距   钻模要多大的孔

网友A:
8.5

楼主:
好的  谢谢 楼上了  明白了....是不是就是螺纹孔 减去螺距  在大个10丝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8.5

网友:
一般的算法10-1.5=8.5,对于不同的材料会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