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很硬的塑料件上钻小长孔,如何保证垂直不偏?

楼主(2013-05-13):
描述:在一种耐磨与耐高温的来自德国工程塑料上钻小孔,直径Φ2,深度70mm,小孔离外形边缘的距离最短为1mm.
加工:考虑到材料收缩用Φ2.2的合金钻头,在加工中心上钻孔,遇到的问题是
问题:
1.因为直径很小而深度较大,很容易就钻偏了;
2.因为孔离边缘很近,很容易偏向边缘的一侧.
求助,怎么在这种不是非常硬的材料上,钻小孔,保证不偏呢?

谢谢楼下两位,我忘了个情况,现在就是两头钻的,可是发现在钻到15mm深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偏掉了.

网友:
有没有试过两头钻,这样深的不是减少!

网友(点评):
谢谢,试过两头钻的,但是 发现在很浅的时候就偏移了,找了一个20mm厚的钻完测量,就偏了0.2

网友A:
这个看具体用途了 ,很多是通气孔,那样两头打,只要通就行,非要一次性打扩孔好点,类似的做过

网友(点评):
谢谢,不是通气孔,是过销轴的,试过两头钻的,但是 发现在很浅的时候就偏移了,找了一个20mm厚的钻完测量,就偏了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具体用途了 ,很多是通气孔,那样两头打,只要通就行,非要一次性打扩孔好点,类似的做过

那1.6钻头2头钻,然后2的钻头扩孔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的没有试,因为发现2.2的合金钻头,在钻到20mm处时,有偏差0.2mm,推测1.6的偏得还会多一些!

网友B:
转速多少?

网友(点评):
开始的时候2000-3000r/min,后来搜了个资料(见21楼),改成了6000r/min,有改善,但还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转速多少?

这么小,又这么深,这个不能用钻头打,肯定会偏的,得换种加工方法,用电火花机打孔,然后用快走丝加工,那样就不会偏了!

网友(点评):
塑料怎么走丝啊大侠

网友(点评):
真有才~~~塑料也能电火花、线切割?笑死人了~~~

网友(点评):
看见过非金属的线切割

网友:
2可以用枪钻么?或是带后导向的钻头。

网友(点评):
不可以 枪钻最小3MM 这么浅一点 师傅还不愿意干呢

网友(点评):
这个我在社区搜索钻孔,偏 等关键词时,有看到枪钻这个概念,我对这个不了解,我们的供应商也无此设备,看了楼下的点评,枪钻的加工价格很高吗?

网友(点评):
哦,枪钻我本来以为你们是钢铁件,后来一细看是塑料件,的确不太适合枪钻。枪钻价格还可以,2000块附近。TBT、BOTEK、钴领都生产枪钻,优点是定心好,粗糙度好,缺点是适合加工铸铁。

网友:
首先,你必须要将孔靠边的两个面受力,再用Φ2.2的合金钻头钻,但是钻头的头部要磨成铣刀口,在钻时尽量保证进刀速度要慢,还有每钻几毫米就要回位清理钻头所切削的塑料。你按我的方法试试,祝你成功!

网友(点评):
谢谢,请看21楼!

网友:
用雕刻机,12000转速,低进给试试看

网友(点评):
雕刻机不太了解,合金钻头可以用在雕刻机上吗?

网友:
提高转速。

网友(点评):
是的,请看21楼!

网友:
考虑2块(多块)一起加工再上锯床切开再加工外形尺寸 是否会好点。

网友(点评):
现在有短的也有长的,短的20mm,最长的是70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又这么深,这个不能用钻头打,肯定会偏的,得换种加工方法,用电火花机打孔,然后用快走丝加工, ...

不好意思,没看清楚。呵呵,

网友(点评):
有非金属的线切割机

网友(点评):
我网上一搜,好像还真的有非金属的线切割机,呵呵,很多创意都是从失误中衍生出来的,常常,敢想是一种发明的契机啊

网友:
楼主来个装配图,或者有别的改进方案呢?

不仅只考虑加工,还有设计等,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多,不要惯性思维。
就比如核桃躯壳吧,大家平常用的方法很多,石头砸、门缝夹、核桃夹夹、用手捏(两个或一个,俺没有那力气),总之都是压力使壳破碎,如果让你设计一款核桃去壳机,可能会被日常思维束缚,去壳完全可以参照爆米花的制造方法,很多果壳类(瓜子等)都是这样的,

你这孔70MM,都接触吗?为何用塑料,难道是电阻焊接、电镀腐蚀液相关,考虑金属腐蚀,导电之类;可以只留下两端各10mm,把中间去掉,可以保证吗?

网友(点评):
晚上回来想了想,好像我的方向错了,楼主可能是从事工艺或者外协加工的,我可能进入了一种误区,老想着改结构,如果是同事的话,可能会不愉快的,唉,又明白了一点,低调

网友(点评):
呵呵,虽不是搞加工的,但加工方法还得帮着去想,想在的操作工都是越来越年轻的小孩子了,老工人也都不见了,我们本身工艺能力就不高,现在是越来越难了,我也是身兼多职,赶鸭子上架了,哎

网友D:
建议1、如果工件不大,尽量埋到水里钻削,塑料也需要冷却,道理暂先不说。2、先用短钻头钻,比如30、20mm长试试(钻头伸出尽量短),钻头要磨对称,刚开头定位很重要,另外垂直差什么的要尽量保证,如果30之内没有偏差多少,下来就简单了吧,慢慢钻,我想应该是很简单的问题,你可以搞定,我相信你。ps 不知道那么小的钻头可不可以磨成定心钻头,如果是定心钻头我想是很简单的事情。大的定心钻头我磨过,小的没有尝试过

网友(点评):
谢谢,在加工中心钻的,埋到水里还真的不方便;有20mm厚的件,钻完之后发现已经偏了0.1-0.2mm;只是磨钻头我还真的没研究,我不太了解加工,抽时间和我们的操作工试验下!

网友E:
用高压水刀打吧

网友(点评):
这种设备一般找不到吧

网友(点评):
我代理的一款瑞士微水射流可以做到,定位精度2.5微米,加工精度正负10微米。

网友(点评):
不错,出了枪钻,又知道一种新设备,不过想我这样,数量只有几十个,不知代价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高压水刀打吧

10块钱的玩意别整成1000啊

网友(点评):
数量约50件的话,大概要花费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1、如果工件不大,尽量埋到水里钻削,塑料也需要冷却,道理暂先不说。2、先用短钻头钻,比如30、20mm长 ...

高手,厉害

网友:
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呵呵,学习了

网友:
高转速,低进给、勤退屑,切削液要给足,但不要直冲钻头。

网友(点评):
对的,请看21楼,我是按这种方法,但是还是有偏移!

网友:
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建议你先打孔,根据空加工工件侧边。

网友(点评):
嗯,那样应该好很多,但是现在不可以这么做,外形是通过其他方法得到的!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热心回答,加工了很多次了,效果还是不好,试验到的条件有:
1.70mm的深度完全用一个类似凹模的工装夹住,防止变形;
2.两头钻,但是钻到20mm深就发现偏了;
3.转速使用6000r/min.进给量0.3mm/s.
从网上找到一个塑料件钻孔的资料,也是提到高转速,低进给,但还是不好,我想,是不是应该有其他的加工方法呢?因为类似的加工,国外有做出来的,精度很好!
和大家分享下这个资料.

网友:
转速不要太快  毕竟是转塑料的  转速快容易粘刀  所以就偏了
适当冷却

网友(点评):
和楼下观点相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的热心回答,加工了很多次了,效果还是不好,试验到的条件有:
1.70mm的深度完全用一个类似凹模的 ...

总体来说是转速太低,塑料太软,很容易绞起来,小钻头转速不高,刚性越差,基本上2mm的钻头需要转速在12000到18000
然后要泡水里打,看样子你的机子和条件都没办法达到,要不先用2mm铣刀直踩,踩完在再扩一下。

网友(点评):
我们最快的也就是8000r/min了,12000到18000还真的没有,我看塑料钻孔技术上也推荐6000-8000. 有两位朋友说在水里钻孔了,这个水,指的是做个工装,还是加工中心工作区整体加水?

网友(点评):
打铝12000,打铁6000-8000,打塑料12000到18000,泡水里是拿个水箱把工装泡水里,便宜点水里加亚硝酸钠。

网友:
主要还是在转数,排屑和冷却上。

网友(2014-05-25):
解决了吗

网友:
做过类似的加工件,但是客户要求没那么高,学习了。

网友:
2毫米的硬质合金钻头肯定是对的,关键是点孔,一般的定心钻定不了,我们是自己设计的,要么可以买京瓷的。
横刃小于0.05,打孔的时候钻速不能高,2mm的孔钻速在3000左右,速度快了会烧材料;关键是进给要小,
1D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