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2012二维工程图中怎么进行零件替

楼主(2013-05-13):
在SolidWorks2012二维工程图中怎么进行零件替换,就是有一个零件的工程图标注啊什么的都完成了,现在有一个类似的零件大部分尺寸结构都相同只有局部有点改变,怎么样可以替换掉原来的零件就像装配图中一样那些几何关系尺寸标注不变,只要稍微修改一下不同的地方就可以。请教大虾啊!谢谢!

网友:
你可以连同文件一起打包(带工程图),然后放在另外一个文件夹里,在工程图里把零件打开,另存为你需要的相似零件,再稍作修改为你需要的零件。于是你就可以完成你需要的了

网友(点评):
我找出办法了,就是在打开时选择替换参考就OK啦!谢谢啊!

网友:
派生零件,或者做多配置零件

网友:
学到了,受教

网友:
改一下参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