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球阀?

楼主(2013-05-13):
球阀手柄处的扇形叶片是做什么用处的,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球阀?

楼主:
DB1801球阀是不是就是BKH球阀

网友:
看伸出的连接法兰这么长,估计是设备上的专用球阀。上面的扇形一般是定位手柄用,或安装指示牌、开度仪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