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量螺纹牙型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3-05-13):
本人新手,在使用牙规测牙型时,在“WHITWORIH 55o”这边得到的的结果是16G.请问这是什么类型的牙?代表什么意思?在图纸上应该什么符号标上?谢谢大家!!!

网友:
现在国内外的标准都是用60°的吧。55°的很少了,55°的测出来,对照螺纹表可得对应的牙距。

网友A:
英制55度螺纹规, 标准的为22片一组,每片按照每英寸多少牙数来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制55度螺纹规, 标准的为22片一组,每片按照每英寸多少牙数来表示

那请问用什么代号来表示那?NPT?PT?G?

网友:
JOSEPH.WHITWORIH是英制惠氏螺纹标准的创始人
惠氏螺纹分B.S.F(细牙)B.S.W(粗牙)两种。

网友:
英制惠氏螺纹是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