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开关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3-05-13):
准备用对射式光电开关,请问发射端发出的光束直径大概有多大(应该是圆形的吧)?接收端接收到的光束直径多大才有反应?
我举个例子:假设发射端发出的光束直径是5MM,那么是不是要一个大于5MM的遮挡物才能挡住光束而引起接收端产生开关量的变化?有没有可能用4MM物体的遮挡就能挡住导致接收端产生开关量的变化?

网友:
你可以把接收端放进个定位盒里,打个小孔,孔径1MM以内,所以遮挡物就可以小很多很多。

楼主:
谢谢回复,其实我是需要发射出来的光束宽一点(比如有4MM左右),而接收时范围窄一点(比如接收到的光束小于1MM才能关断),只是不了解是不是这样。

网友:
一般来说这光束是你的距离越长越发散。我前两天用的激光光电开关在十米的时候散光已经达到近10CM了。

楼主:
我现在的收发头是相距不远的,只有5CM不到

网友:
看来这收发的距离跟品牌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