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工程师2010在使用标注的时候怎么不能使用堆叠??

楼主(2013-05-13):
我的autoCAD加了一个机械工程师软件,但是在使用标注的时候不能使用堆叠标注公差了,双击标注尺寸的时候显示的是公差带。请问怎样才能使用堆叠的命令。(个人感觉使用堆叠来标注公差比较快捷,不喜欢用公差带来表示)

网友:
虽然不清楚是加了什么机械工程师的软件,也不知道此帖所谓的堆叠是什么定义,本着社区的友好精神,斗胆猜测一下:可能所谓的堆叠是有人从stack up翻译过来的。在使用了ASME Y14.5标准以后, chained basic dimensions do not create tolerance stack up. 就是说,串联的基本尺寸不再会有累积误差。你可以自己拿原文验证一下。所以要是不使用基本尺寸,应该可以有累积误差,可能就是所谓的堆叠。因为是猜测,不对莫怪。

网友A:
原来我是用过机械工程师CAD2006的D版,有些不尽人意。
后用机械工程师CAD2008正版,好用。中小企业版600多元划算。
机械工程师CAD是用双击尺寸,标注该尺寸上下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是用过机械工程师CAD2006的D版,有些不尽人意。
后用机械工程师CAD2008正版,好用。中小企业版600多 ...

那意识就是说不能使用堆叠的命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意识就是说不能使用堆叠的命令了!!

不能直接使用堆叠的命令,先标注尺寸,然后用“编辑文字”命令编辑尺寸 数字,填写上下公差。

网友:
用PCCA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