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正反转的电机有哪些

楼主(2013-05-13):
伺服电机可以,而步进电机不能吧。比如一根滚珠丝杠,要能正转到A位置,再反转回到B位置,A与B位置相差300mm,这块用伺服电机吧,可以直接连接吧,我查到说可以用微型电机,加开关也能实现正反转,不过对电机有损害。其实这只是简单的正反转同,有没有比伺服电机还便宜的电机能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
步进电机不能?????好像什么电机都可以
楼主是要实现什么运动,直线往复吗?还是简单的正反转,你这滚珠丝杠带动丝杠螺母运动??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不是只能一个方向旋转吗

网友(点评):
自己百度吧

网友(点评):
还有这个最终要实现什么运动,直线往复?

网友:
好像几乎所有的电机都能正反转的  步进电机一定行的   好像就航模用的舵机不能转整圈     伺服   步进  直流   力矩    无刷  开关磁阻   感应电动机好像都能正反转  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

网友(点评):
就是想在滚珠丝杠上连接,实现螺母的A到B位置,或者B位置返回A位置的简单平移,螺母这么运动,那丝杠就得正反转吧,就想使用性价比最合适的电机,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都带个驱动器,想找不带驱动器又能正反转的电机

网友(点评):
没有定位要求吗?精度不高就直流电机

网友:
基本上电机都可以正反转  比如直流电机可以改变正负极    三相交流电机可以通过变频器、plc、继电器或机械开关.....来改变他的相位而实现正反转

网友:
步进电机和伺服电机一样都可以用于定位控制的,但是步进电机比伺服电机便宜的多,也能实现正反转的。。。。

网友:
这个问题要这样问,什么电机只能正转不能反转?

网友:
初哥一发话,顿时雷倒一片!!!

网友(点评):
死B货又出来了,过了五一就没看到你,死哪去了。不在北京混了,回南方了吗

网友(点评):
回处士,在广东

网友(点评):
广东某也呆过。大侠在广东哪儿高就?

网友(点评):
大公司,不错,羡慕……

网友:
没听说过不能反转的电机

网友(点评):
平常电机反转,结果过不久烧了。要的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点评):
楼下是个人才,奇葩,还能对他多说什么呢?

网友:
普通电机频繁快速正反转对寿命是有影响.负荷不大定位精度不太高可选同步电机.分切机的纠偏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