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液压容器难做吗?哪里可以做?壁厚2cm能耐30MPa油压吗?

楼主(2013-05-13):
我这个液压容器难做吗?哪里可以做?壁厚2cm能耐30MPa油压吗?
要求:1.小活塞向下运行110cm,推动液体下压,液体推动大活塞下压1.96cm,行程无需往返,在小活塞上保持压强P使大活塞受压强P,大活塞下放固体让固体持续受压P。活塞不用回去,
      2.大活塞下面部分到底部之间全空隙,
      3.密封、缸体耐30MPa油压,
图里说的固体不用做,是我自己要放的材料,做这个我就是要压缩这个固体大约2cm.
具体数据请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d=324854&extra=

网友A:
什么材料的,计算一下材料的屈服强度,如果是不锈钢的话,2mm略微有点小,另外这个结构的焊接点是最薄弱的部分,要是能分成两部分,中间用高压胶管连接,这样结构简单,成本还低。

补充内容 (2013-7-30 17:05):
>_< 粗心大意的读题,20mm那就没啥问题了,都快成装甲了。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壁厚2cm能耐30MPa油压吗?”不是说2mm,O(∩_∩)O~

楼主:
材料用4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的,计算一下材料的屈服强度,如果是不锈钢的话,2mm略微有点小,另外这个结构的焊接点是最薄弱的部 ...

材料用40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料的,计算一下材料的屈服强度,如果是不锈钢的话,2mm略微有点小,另外这个结构的焊接点是最薄弱的部 ...

哥,厚度是20mm啊

网友:
去看看成先生写的手册,不看书就来发问,不知道尊重别人的时间

网友(2013-07-28):
20mm,30MP貌似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