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能代替电机作为动力源与滚珠丝杠连接吗

楼主(2013-05-13):
滚珠丝杠的动力源只能是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吗?液压马达可不可以代替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
这里的滚珠丝杠需要螺母从A位置平移到B位置,又需要从B位置返回到A位置,就是丝杠正转之后又反转,觉得运动简单,用伺服电机,还得带个驱动器,麻烦。正好整个机器又是液压驱动的,多加几个液压元件而已,所以干脆滚珠丝杠用液压马达带动算了。这个思路可不可行,因为常见的是用电机带动滚珠丝杠。

网友:
直接用液压缸行不

网友:
液压系统难道不需要 油站吗,站还得需要油泵,电机,控制阀等等,这都是必需的。。。。

网友:
没问题的,双向液压马达即可

网友:
用感应刹车电机也行啊,如果只是直线动动,不如直接用油缸,用丝杠还要考虑到液压马达及丝杠的承载问题

网友:
想法当然是没有问题的,用双向液压马达就可以!不过似乎直接用液压缸会简单很多吧!

网友:
液压马达不能很好地控制回转精度。输出扭矩也不稳定。而且启动和停止不灵敏。除非你加上比例溢流阀和流量阀,再用比例放大器控制做闭环反馈。但是那样的话成本很高,还不如一个电机实惠。

网友:
液压马达速度比较难协调, 流量低的时候,不能产生转速. 流量高的时候,会突然产生高速旋转. 容易对丝杆螺母产生冲击(丝杆螺母里面回滚珠的机构很多都是塑料的,不耐冲击)

而且旋转的速度难以精确控制,从这方面来讲,不如电机或者伺服电机.

不知道你这套设备的用途是什么?  另外液压马达和丝杆之间打算用何种方式传动?

网友:
达不到用伺服马达的精度

网友(2016-05-15):
可以是可以

网友:
楼主肯定液压原件用的比较多,相对比较熟悉.